显卡黑屏的维修思路,各位进来讨论讨论

楼主(2008-06-14):
曾修到过。很多显卡黑屏的问题。要板上MOS什么的坏掉的感觉很少。有的是显存不对。有的是电容不对,但看不出电容好坏。有的是GPU不对。但不完全短路,有一样的板子还能比较一上。曾修过一板,正常是三十几,不好的只有二十几。
显卡
黑屏

网友:
先测三基色行场电压阻值看看

网友:
一般做下GPU就行了

网友(2008-09-05):
金手指氧化也可能导致显卡黑屏

网友A:
关于现卡不显示的 地方确实很多 , 从金手指都 GPU 晶振, 供电,接口场行信号 都有可能 但是跟三基色,现存 我感觉没有关系 主要是你修的够多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