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无正文)

网友(2008-06-14):
来自: 湖北荆门 来自 湖北荆门
在CPU供电和时钟都正常的情况下,主要按如下思路来解决:
1 NB的工作电压是否正常
2 NB的时钟信号是否正常(时钟芯片本身及到NB的线路)
3 板载其他设备如:IO,BIOS,1394,SATA,LAN(网卡)等IC的复位是否正常,这些元件的复位信号和NB处在同一线路上,所以如果有元件损坏的话会影响NB本身的复位信号,从而导致NB不能复位CPU。
4 NB坏(实际维修中几率比较大)
5 SIS芯片的板,BIOS程序坏也会影响到CPU的复位信号。
6 另外有些板上负载时测量CPU复位并不准确,实际维修中切勿生搬硬套!
以上为个人意见,不妥处望指正为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