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D显示器

楼主(2008-06-14):
AGD显示器通电瞬间有响声,显示器亮一下然后就不亮了,电源指示灯亮

网友:
什么意思 你要准备干嘛

网友:
发求助帖时.除了要说清楚故障现象.还要给出具体测量参数和你采用了那些检测方法.比如整机工作电压是否正常.断开二次电源又有什么现象等.

网友:
已解决

已解决,换了个高压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