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OEM:GA 8S649MF和8I915PMD的BIOS

楼主(2008-06-14):
今天接修2块GA板,都是OEM的,故障比较简单,但是BIOS难找,所以还是发到了BIOS区。以下是维修过程和BIOS文件,希望对大家有用。
1  GA-8S649MF REV:1.0  775架构 OEM给FUJITSU SIEMENS
  主板概况:
   NB:SIS649
      SB:SIS965
      IO:8705AF
      CLK:ICS953401CF
      BIOS:SST 39SF040
     故障现象:上电一闪即灭,怀疑有过压或短路。
   检修过程:测得一上管击穿,换后正常亮机。呵呵,耗时5分钟。
附图片及BIOS:
2 GA-915PMD REV:1.0 775架构 OEM给NEC
    主板概况:
   NB:915P
      SB:ICH6
      IO:8712GB
      CLK:ICS954201BF
      BIOS:PMC 49FL004T
     故障现象:上电正常,FF,几秒钟后复位常亮。
   检修过程:在复位常亮后主板上各处电压并没有变化,根据经验此现象很多都与IO有关,直接换IO后
             故障排除。耗时20分钟。
     附图片及BIOS:

网友:
不错真的学习了,谢谢

不错真的学习了,谢谢

网友:
我也有快主板也是得,上电正常开机, 开机不到30秒负位长亮, ! 主板就黑了,

      解决,"  负位长亮以后,查CPU共电瞬间变成0,  想了想应该是共电不稳方面问题.! 就把CPU旁边的点容全换了, 在是还是不行,   开始怀疑是管理芯片出了问题,换了个,在是还是不行,有点郁闷了,  就MOS管全下了撤诅值,发现一个管子有点偏低,换了, 在寺就行了, 花了30分钟.! 汗, 我是新手,遇到这问题有点陌生.! 以后得想各位学习了, 主板型号忘了,大家见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