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请教双面的512MDDR内存可否拆掉一面当256使用

楼主(2008-06-14):
请教双面的512 DDR内存可否拆掉一面当256使用,
使用

网友:
应该是不行的。位宽变了。

网友:
可以.不过呢.要刷过SPD

网友:
当然是可以的拉,但要换SPD,要不从新改写SPD数据,就是那个24C02,还有,拆的时候不能把PCB的内存颗粒脚搞短路了,要不就不成功了.

网友:
可以,我试过。

网友:
不知道SPD数据要怎么写,谁可以提供一个下载啊

网友:
用Thaiphoon就行。用gogou搜,到处都可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