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1230 CRT显示器 请回去了 还不知道是什么故障

楼主(2008-06-14):
一台dell的p1230 显示器 开机瞬间 有高压 ,有一次看到光栅了 随后就没有高压了,但灯丝有电压 ,开机几秒钟高压,加速极一下子就下去了,测行电路和开机没有什么变化 是我多次开机试的,二次电压 ,行b级波形 从开机到没有高压,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变化 看起来都正常,行好像一直在起振的状态,接上外信号 灯也正常 。 接信号时 从开机到高压没有 ,一直是绿灯,当高压没有时断掉信号, 灯变黄, 在给信号 高压又起来, 反复如此 就是黑屏 这种显示器好像有行变驱动电路,是不是这样 行变换过  CRT也换过  行场控制块也换了 ,这台已经请回家了 但我一直还没有搞懂 因为太忙 没有仔细的去研究 ,有没有修过这样的机子的大侠 说明一点 我感觉行是一直是起振的 ,原因前面说了

网友:
感觉你维修的思路很混乱,你这样的问题先测下显象管的工作条件:3个阴级,G1,G2的电压参数你都没有测试出来,而你说的现象只不过是你的感官感觉而已.所以你想大家帮你忙,必须把这些参数报一下

网友:
我也有同感.楼主的思路比较乱.修这种保护性故障的显示器.关键是要缩小故障范围.比如给二次电源一个恒定的电压值.来确定是否是二次电源引发的故障.

网友(2008-08-10):
我这台dell的p1230 显示器开机黑屏灯绿不变,吱吱响。电压229v,15v,14v,6v
有电路原理图吗?怎么修?ywc3629@163.com

网友(2008-09-09):
怎么修,有台天朗CRT,深圳出的,故障和内蒙小渔的差不多,楼上几位给个思路,好几天了,不能拖了!!求急

网友(2009-05-11):
FBT换个看看 遇到过的

网友:
你有一种思路,我有一种思路,加起来就是2种思路,大家互相学习!

网友:
你主要检查各个电压

网友(2010-01-22):
这个型号的DY线,行DY红色的那根,在CRT的那一头容易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