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A22M屏不亮

楼主(2008-06-14):
IBM a21本 现在是开机LCD不显示 外接正常 测量屏线上没有 16V 和3.3V 这两个电压是TPC8203的芯片供给的 TPC8203现在有16V 和3.3V的输入 就是没有输出 这是那里的问题 已经有两台机子是这样的问题了 请高手指点一下
芯片

网友:
你都知道原因了还要指导什么?!我的指导换这个IC

网友:
换过不行呀 是控制极出了问题 不知道控制型号那里给的

网友:
断开控制脚.从3.3伏飞根线看看亮不亮

网友:
是休眠开关的问题 那种开关有三个触点 在正常的不休眠时1.2脚是通的 如果1.2脚不通就会出现TPC8203没有16V 3.3V输出 当休眠时1.2脚断开 2.3脚街通

网友:
休眠键这个问题经常被忽略,以后俺修机的时候也要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