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例RT9241 无VCORE

楼主(2008-06-14):
845板故障是:cpu无供电。电源IC:rt9241

查SS无电压:换了软启动电容,故障依旧。跑线路与一个小三极管相连,拿掉三极管.故障照旧。

心想能不能给ss脚飞个高电平,心动不如行动拉。直接飞个高电平过去,故障照旧啊!!!而且飞过去的高电平也被拉低。

郁闷拉~~~正在郁闷的时候,来到论坛搜索了下相关的帖。看到孙老师说DVD脚也要查,再次上电量DVD脚电压。

发现没电压。看到论坛里的帖子,这个脚的电压应该1.0几V电压。然后又想给这个脚飞个电压过去。死马当活马医。

结果在旁边的一个电阻上量到了1.3V左右的电压,就直接飞了过去。故障修复~~!!!

网友:
DVD脚,其它就是我们所说的VRM_EN信号,这个信号为高电平时,VRM才被允许工作。

网友(2009-03-20):
DVD脚这个正常电压是1.5v 但我也曾测到有2.5v的

网友(2010-04-11):
我也想过像楼主一样乱飞线,但一直没有这胆子,下次有机会一定试试!!

网友:
RT9241B 9脚的DVD脚吧 10脚是SS脚,9脚的DVD脚电压是12V通过一个18K+3K阻分压来的,你这个板可能是3K电阻坏了,所以DVD脚没电压,DVD脚没电压,SS脚一般肯定是没电压的。

网友:
我每天也修不少板子,可是发出来的话都感觉太简单了,不值一发,没想到你这个很一般的帖子,还能被版主加威望2点,呵呵,不错,

网友:
是输入的PG  开启信号。 电源IC  必须满足了 VCC   输入的PG 开启信号, 才会工作

网友:
刚好手里有一块915的板情况跟你的一样现在可以试试你的思路来搞搞了!

网友(2010-05-23):
太牛了吧,都直接飞线过去的

网友:
好好好。我一定也要试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