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杂牌845GV-P怪故障(已报废)

楼主(2008-06-14):
杂牌845GV-P现象是,诊断卡过显卡时显示器有点反应,就是呲的一声显示器绿灯亮了一下随之又是黄灯一闪一闪的了,诊断卡跑到7F ;77时停止。之后补焊过WB1601A和BIOS,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最后有换了WB1601A。还是老样子。没有办法了,

网友:
主板各部分供电都正常吗????不要总是加焊之类的!!!先查供电!!!

网友:
7f应该亮了。建议先刷BIOS

网友:
关键是我不知道是哪家的BIOS啊,怎么找?

网友:
不用管他是哪家的板,关键看NB、IO。

网友:
集成显卡的板,如果有问题,我一般会换内存试。。如果不行,换电源。。如果所有的供电正常了,没办法刷bios咯。。

网友:
插上键盘看键盘灯是否受控
如果受控的话故障一般在显示部分
查集成显卡时钟与VGA信号对度阻抗以及线路相连的零件是否有损坏的
另外刷BIOS

大前提是各组供电正常

网友:
其他都正常,我就是找不到BIOS了。

网友:
.......建议先刷BIOS

网友:
不是名牌班子的话
BIOS不好找的
就找IO 和南北桥一样的刷BIOS就型了。

网友:
先软后硬,刷BIOS。

网友:
引用 楼主:
杂牌845GV-P现象是,诊断卡过显卡时显示器有点反应,就是呲的一声显示器绿灯亮了一下随之又是黄灯一闪一闪的了,诊断卡跑到7F ;77时停止。之后补焊过WB1601A和BIOS,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最后有换了WB1601A。还是 ... [/qu
我这有块TUOJIA的,和你的基本上一模一样,你试看看:

M248 REV1.0.rar

网友:
将维修进行到底

刷BIOS 加焊NB

网友:
我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我修的那个板是神舟机子上的,也是845GV的板,接到后所有代码完整的跑完,按常理来说,7F的代码已经亮了,但是没有亮。我修了几天没办法了,先放着再想想其它办法。没想到第三天又有一台神舟的机子一样的板一样的型号,一样的故障,当时想不知道怎么是好。测供电各方面都正常。后来打集成显卡的接口的阻值也是正常的,当时是想刷BIOS的,没有编程器,就想起原来还有一块一样的板,一样的故障,就把BIOS换过来试,想不到的是能够点亮。后来把原来的BIOS换了回去,也能点亮了。再试另一块板也好了。真是奇了。。就这样把两块板给修好了。赚了一百六十多块钱,真是爽啊。

网友:
我又犯愁了,BIOS芯片是PMC Flsah   pm49fl002t -33jc的呀,我的希尔特L/+的编程器不支持此芯片,怎么办呢?
可以和华邦的芯片代换吗,针脚定义一样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BIOS虚焊了???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找一个3.3V,256K的芯片刷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的热心帮助,我现在已经用你给我提供的BIOS文件用SST 49LF002A芯片代换刷进去,也焊到主板上了,现在开机还是老样子,7A ,77 错误代码。
可能是其他问题,我没事的时候再找找原因吧。

网友:
清洗加焊下NB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