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540N液晶故障,请各位协住解决

楼主(2008-06-14):
三星540N液晶故障,请各位协住解决
一开机,瞬间闪一下,就什么也不有了,然后又是同样的闪一下,黑了,重复这样
各位,一般是哪里的问题,本人还没有动手处理,先请教一下同仁
三星

网友:
可以先量一下电源板有没有输出呢.如果有的话,三星的MCU容易坏,你可以不访试一下.

网友A:
这个MCU不是普通的63系列的,现在没有办法代

网友:
闪的时候批示灯正常吗?如正常.对三星显示器来说.高压条.灯管.MCU都会引发类似故障.具体是那个坏了.这就需要你自已根据测量参数去判断了.

网友:
三星的MUC坏了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540N的液晶驱动板有两个不同的版本,一款是大家常见的联咏芯片NT68F63L 而另一款是相对较少的传全芯片WT61P4,前者MCU故障较高,而后者则坏得很少。
以楼主的情况来看,应该不是MCU的问题,这类情况比较象高压保护或电容滤波不良。

网友:
本人也是新手,猜测一下,是不是高压保护了,换个高压板试一下啊?

网友:
我记着在屏的电路上,有一个可调电阻,换了它就发 了,哈哈

网友:
我感觉还是高压板跟灯管的问题

网友A:
我明天就按大伙给的意见试试看,先谢谢各位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