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P4B533-X 内存检测不过,读 A8

楼主(2008-06-14):
型号是P4B533-X 内存检测不过 内存供电管换了还故障依旧 图片: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 ... =175002240&ln=7
谢谢指教如果检修!
内存检测不过

网友:
我的检修思路:先检查内存供电是否 正常 ,再查内存时钟判断时钟有没有问题 ,刷个BIOS,后打内存AD值判断北桥有没有问题 。
[
]

网友:
用先刷天那天在槽子上,再用镊子掉头刮槽子

网友:
内存供电管是不是确定是坏的你就换?
换了之后有供电吗?
如果没有就查是哪个控制这个供电管的!

网友:
我的技嘉8IE845-RZ 就是跑 A8 ,换I/O 故障依旧,期盼你的能修好,我参考下!!!

网友:
将维修进行到底
A开头的我遇到的好多都是NB虚焊的按住BQ看能不能过。

网友:
还要注意CPU座子虚焊的问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