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电视盒能否接液晶

楼主(2008-06-14):
想问一个问题。普通电视盒接17“液晶,没有显示,但不插有电视电视线,可以显示菜单,有没有办法可以改一下让普通电视盒支持液晶啊

网友:
按原理上讲电视盒不应该分CRT和LCD的,但是由于现在各位都喜欢便宜的东东,所以现在的电视盒才出现了两种规格,一句话:便宜不会物美的

网友:
电视盒的输出接口是什么?有VGA吗》?·有的话就应支持的哇!!!!

网友:
普通的电视盒不能通用......................有VGA也不行

网友:
不通用的,有两种,CRT的液晶不能用,但掖晶的CRT可以用

网友:
要看电视盒支持多高分辩率,底当的640x480只能上15寸CRT

网友:
普通电视盒 分辨率上不去

网友:
LCD需购专用的电视合的.

网友:
有這麼複雜嗎?

在Taiwan ~ 不管是 CRT or LCD 多能到一般的~燦坤 , 全國電子 ,大潤發,家樂福....各大電子商場 and 大型賣場~買到電視盒

接起來多能用~~只是要注意幾點?

1.cable line 各種訊號線 and 音源線~要接對

最常見~接錯 VGA 線 ~ 電視盒一般會有2個VGA接頭~
一個是直接連接LCD or CRT  (不經過PC)
一個是~連接PC的顯示卡~然後LCD再連接電視盒的另一個VGA接頭

2.解析度(分辨率)問題~~要仔細看~電視盒上面支援哪些 640x480 , 800x600,1024x768..... 60MHZ 70 MHZ 75 MHZ

如果你是直接~接LCD那一般來說絕對沒問題~
若是你是還要連接 PC~那肯定問題是會有的!~~常見就是解析度(分辨率)問題 and 與你的顯示卡不相容

3.要好好看 電視盒 manual說明書~~有接有線電視的~就有設定成有線電視模式~這樣才能看~不然是看不到任何畫面的~~還有許多注意事項!~自己要好好看看

4.總之......不要以為把東西買來~只要接起來~就可以看了!~ END

=========
以我自己來說~~是用多餘的CRT and LCD 直接買個外接電視盒~接上~在連上有線電視電纜線~~在臥室當電視看!~~

不太建議你多接個PC在接電視盒~因為PC風扇吵死人~且相容性也是個問題

网友:
一般是分辨率和刷新率看支持不,说不支持LCD的主要是分辨率太低了!一般支持LCD的CRT也是可以用的,自己搞了个5811.用15"的CRT看电视还行!

网友:
不一定能用的  有的只支持CRT的

网友(2008-08-03):
正在 苦恼中  刚修好了液晶  拿回家看电视 一接上  完了  不好使  一看说明书不支持

网友:
一般是分辨率和刷新率看支持不,说不支持LCD的主要是分辨率太低了!一般支持LCD的CRT也是可以用的,自己搞了个5811.用15"的CRT看电视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