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主板装不进系统

楼主(2008-06-14):
关于主板装不进系统的,不知道大家都怎么修。除了在COMS里关闭网卡。声卡。USB等。。

网友:
没遇到过好象和电流大小有关 要就是软件了 :) 我想的

网友:
电容,内存,散热,显卡,电源,等等~~~~~~~~~~~

网友:
硬盘环道占多数。

网友:
自检能通过的话,应该是硬盘的故障

网友:
装不进,是什么意思?装到哪不能继续?

网友:
先扫描一下硬盘看看有没有坏道,在看看内存是不是兼容。

网友:
我遇到过滚动条后黑屏,刷bios搞掂了

网友:
我遇到过南桥坏的,装不了系统.

网友:
我也碰到过865的板子装好系统可以进,重启就进不去了,而且硬盘容量识别错误,因为在保修期,所以换了一块,估计是SB,NB问题吧.

网友:
945的板多是ICH问题

网友:
我前天碰到一个,无法进入系统的问题。 滚动过后就黑屏死机了。  后来用替换法发现是硬盘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看谐振电容 去掉他们

网友:
我遇到过,网卡的问题,就是不管是一步一步的装,还是GHOST都装不上,GHOST是可以把文件复制进去的,再起动就是黑屏...最后我还是没有修好,我无意见看到主板上的网卡的信号灯是一直亮的,我死马当活马医的,没想到拿了网卡以后就好了.真是幸运呀.是块联想品牌机上的板子.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这里也有块板子和你说的一样:装不进系统。也在郁闷中。
我把网卡,声卡都取了,还是装不起。更加郁闷,估计是桥的问题

网友(2008-07-16):
有人说是IO的问题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碰到過裝兩條記憶體256+256取下一條就可安裝,安裝完後再把另一記憶體裝上
OK

网友:
遇见过一种这样的现象是一款865的老机子,开机正常就是装不上系统。各种版本都试了,不行,换了硬盘IDE线好了

网友:
我碰到几台是内存条不良,但现象是在安装一半的时候蓝屏。

网友:
是用go吗?华硕主板好像不可以。内存和主板兼容吗?

网友:
主板装不进系统,你最好说一下装不进系统的详细过程,这样太笼统了!

网友:
我一般都是先用WINXP PE进,如果进去正常估计问题在硬盘上,如果进不了,立马拆所有的外设和PCI等等其他设备再进,一直如此试到可以进入PE为止,再根据情况换配件。不过基本上问题都出现在内存、显卡、硬盘、网卡比较多。

网友(2008-08-17):
前天修的一台机子和你说的一样:装不进系统。我把网卡取了,可以装了。检查PCI槽发现全是铜绿了

网友:
我遇到过一次 装GHOST系统就蓝屏 原版系统装起来就正常用 可是过一天后 就启不了了说文件丢失 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如果确定就是主板的事 我觉得是 南北桥 显卡 CPU等部件发热 过温 要不就是有电容不良(漏电 或没容量了)

网友:
查查内存和主板的兼容问题吧,如果两条内存,拔掉一条看看。

网友:
有一845PE主板,主IDE能认盘,但是不能硬盘启动,换无数IDE线不行,最后换成从盘就可以了,应该是SB有问题

网友:
时间调到2000年一下也会进不了系统。

网友:
回复 网友A:
建议用光盘自带的WINPE系统试下能不能进!能进查硬盘!无问题,就GHOST后,安装时不安装任何驱动试,能成功进入系统,重启后再安装一个驱动,重启一次,那步出问题就查哪个

网友:
装系统,是用GHOST,要考虑的是硬盘,内存,IDE线,SATA线,用光盘的话,碟片和光驱有没的问题,再就是进PE用GHOST,可以把镜像文件拷到U盘G,还不行的话看看COMS有没的硬盘的兼容模式,最后实在不能G的话,就用安装版的装装看。
如果还不能装,就先用别的机器把镜像G进去,再挂到修好的板上去,最后还是不能装,必杀*****(把IDE 的线换成光驱线--列个就是必杀计了哦)

网友:
遇到过硬盘坏道,装不了系统!

网友:
我有块泰硕克 也是装不了系统。从光驱也不能引导。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遇到过。刚装的机器。自己装系统,就是装不进去。一看原来没有分区。分完区,但还装不上,都火了,新机器就这样,以后还敢说吗?后来又换了内存条。金士顿的单面的。原先的是双面的。装上了ok。

网友(2008-09-16):
1.ghost不过的,换系统盘,光驱,内存
2.拆硬盘,挂在另一部机上ghost,完成后,重新挂回原来的机子上启动,
3.如果以上处理都不能正常启动,怀疑硬盘分区表损坏,修复,
4.主板故障,维修。

网友:
这里所说的装不进系统可以理解为就是主板的问题,排除其他故障,一般硬盘内存CPU电源这些故障都排除掉,剩下的问题可以说是主板可以点亮的情况下并且能够工作一段时间,才司机或者蓝屏的,在排除CPU和内存的供电电容的问题,一般我把北桥附近的那些小电解电容全部换掉也解决了不少问题。

网友:
我也来发表点建议,造成装不上系统得问题有很多我就以我见过得例子说!1就是和IDE得信号阻值有关2就是内存.硬盘...3就是南北桥片温度过高或者虚焊4就是一些细节啦比如IDE线啦还有CPU温度高啦....还有一个是最近发现得那个主板在没装箱前是好好的装上去发现装不上系统从机箱里取出来发现还是好好的仔细观察发现南桥下有个铜柱在下面顶着结果就是装不上取下后一切正常...所以说像这种故障往往来自好多细节问题上...还是得多仔细观察!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遇到过,电源问题的,系统装不进,但装好后用那个有问题的电源又一切正常了,还有内存有问题也会装不进系统,出蓝屏.

网友:
用GHOST装完了,重启开机装驱动的时候死机了。。。等了几个小时都不走。。。最后一压南桥。。走了。。重做南桥也一样。。。最后发现南桥本身坏了,,换南桥,,,搞定。。。!!!

网友:
以前有一块也碰到过这种问题,主板比较旧,怀疑接触不良,插过内存后,安装好了.

网友:
我有个冠盟865的板子
P4 2.4 CPU
512*2
用串口就做不上.GO 的时候也很慢.换过硬盘
并口就能做上.郁闷好久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检测硬盘
在换条内存看看
一步步的来
问题自会解决的

网友:
主板装不上系统的种类很多,有些是因为存储这条线有问题,比如硬盘控制器,数据线或者硬盘.如果是有RAID的话,原因就更多了

网友:
我遇到过CPU坏引起的装不起系统,AMD的哈

网友:
换电容 碰到過裝兩條記憶體256+256取下一條就可安裝,安裝完後再把另一記憶體裝上
OK

网友(2008-10-16):
有可能是内存供电问题啊,你换个供电管试试,我有一个主板就是这样,是P4M266的

网友:
遇到过南桥问题影响装不上系统,更换后一切正常

网友:
应该是硬盘上边的问题吧!!

网友B:
是超频导致周围频率不稳定,要关闭周围零件。

网友:
我遇到过声卡芯片坏了装不上 系统的

网友:
我这里有一块板,硬盘没问题.内存没问题.都替换过了,将系统文个复制到硬盘还可以,但到了解压时,硬盘里好响,解压不了,然后死机了,请指教

网友:
我遇到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先换内存

网友C:
该说的都说完了....没说的了,嘿嘿

网友:
装不上系统,或是进不了系统。我们在排除其它设备不正常的情况下,确定故障是主板引起的,可以说SB,NB和角座等任一出现故障都有可能,而且有的参考电压不正常也会引响。

网友:
电容毛病多,别的饿也有.

网友:
LZ没说用什么装系统的.GHOST.还是安装盘

网友:
又不说详细点儿.谁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从基础学起 把基础打好 太好了 严重支持

网友:
逐个排除,最后就是桥了

网友:
碰到的是多。但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网友:
一客户,无论怎么ghost都蓝屏,没办法,为了试试到底怎么回事,把网卡关了,还蓝,把usb关了也蓝,呵呵,最后在ghost的过程中,把ghost中集成的显卡驱动去掉,顺利装入系统

网友:
我个人的理解是先软后硬,然后主要怀疑的对象就是内存、硬盘、散热部分

网友:
电容爆浆也会这样

网友(2008-11-17):
我遇到过一个华硕965的板子!1G金士顿内存!换一个内存插上OK

网友:
我遇到过的还有硬盘的数据线有问题也会

网友:
有一些老板上有爆过的电容,换了后还是老样子,再把旁边没有爆的也一起换了后就OK了

网友:
自ICH8起,南桥不再支持IDE设备,所以加了IDE的驱动芯片比如JMB363之类的,早期时这类芯片需要单独从软驱挂驱动后才认的到IDE设备,所以如果在装系统过程中使用的是IDE硬盘,查一下是否是外挂IDE芯片驱动的,在安装时自检完毕开始装时蓝屏了,有可能是这种问题,升技的一款板子使这种毛病

网友:
我现在手上就有一个本子也是装不进系统,GHOST装完后就死机了,不知道怎么办,郁闷当中

网友:
遇到过把CPU,内存,硬盘,电源换了个遍的还是装不了.最后厂家说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我修到南桥 比较多  笔记本也是

网友:
硬盘有坏道,硬盘数据线有问题,硬盘数据线的插槽有断脚或氧化;
内存有问题,金手指氧化,内存兼容问题;
电源供电不足,电源内有电容坏,电源有兼容问题;
CPU有问题,CPU座子空焊,CPU供电不足;
电容有爆裂,电容实际容量变小;
桥有问题,桥虑焊等。

网友:
又学到了些知识,谢谢!!!

网友:
修、学东西要多积累经验,多花时间。

网友:
我平时也都是采用这种方式,ghost的成功率比较高

网友:
:hug: :@

天黑了吗 -10 不遵守版规

网友(2008-12-18):
我碰到过一次 和操作系统版本有关系

网友:
盈通YTK600-L主板装不进系统

今有一朋友电脑需重装WINXP,但用光盘安装,扫描完硬件后要继续安装时,却提示找不到硬盘。查了一下该主板是盈通YTK600-L,支持IDE和SATA硬盘,启动主机,显示器会先搜索IDE接口,然后再搜索SATA接口是否有硬盘。
    但该机只安装一个SATA硬盘,可搜索到硬盘。该主板有两个BIOS,一个是AWARD,一个是SATA BIOS。
    不管是哪种版本系统盘,均不能成功安装。后用一键GHOST将系统装好,但启动后,滚动条滚到三分之二处,屏幕即出现蓝屏。
    又将硬盘重装分区,重装扫描,均无问题。但还是装不上系统。
    这时,找了一个IDE接口硬盘(主板可正常安装IDE硬盘),将其他电脑的WIN2000系统的GHOST文件还原到该SATA硬盘上,还启动了。因朋友要安装WINXP系统,只有再在WIN2000系统下安装WINXP,进入WINXP,选择升级。OK。(全新安装是找不到SATA硬盘的)
    现在该电脑系统已被我“曲线救盘”成功,但还是不明白,为什么该主板的SATA硬盘可搜索到,就是不论怎么安装,就是安装不上系统。请高手赐教!

网友:
今天碰到一个硬盘,检测到有坏道.立在那怎么装都是蓝或装不进.后来把硬盘拆下来平躺在机箱上一下就装好了,.装好后再立着就变正常了,有没有高手知道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本人遇到过是硬盘问题,最后硬盘厂家的工具进行填零处理解决!

网友:
造成这个原因的故障点多的很,是没有一针见血的方发的

网友:
技嘉主板 自动重起 装不了系统
我曾遇到技嘉主板P4的 自动重起 装不了系统,有时GHOST 一半就自动重起。有时一开机就重起。甚至不挂硬盘和光驱 ,网卡键盘,开机就重起。请教怎么修?

网友:
引导区信息错误,建议低格硬盘到百分之2 ,然后用DM重新分区,再装系统........

网友:
一般都是主板还有硬盘,主板的CPU 过热,加上南桥过热, 还有是硬盘通道的识别错误,都有可造成装不进去的,,,,,这样和事,我们一般都是更换主板,如果出去在电压上就要换电源了,,,,这种现像也出现过,再就是硬盘的分区出现错误,也可能造成的.

网友:
碰到过的硬盘坏道占多数

网友:
多半是硬盘,内存有毛病,实在不行,我 就在别的电脑上挂盘做

网友:
遇见过一种这样的现象是一款845PE的老机子,开机正常就是装不上系统。各种版本都试了,不行,换了内存就好了

网友:
我认为在排除了硬盘以后,用GHOST装系统已将文件复制完,重启后死机或蓝屏。有两种情况:1是G系统不带驱动重启后蓝屏或死机,内存和主板可能性大;2是G系统带驱动重启后蓝屏或死机,声卡因素大于>显卡因素大于>网卡因素(一般是接触不好)大于>USB。

网友:
我也遇到过,那次是两个内存做了半天也不行,最后没办法了就把他的内存取下来了,有我的内存一切正常,有些硬盘有坏道也不行遇到过!!

网友:
我觉得第一步应该检测硬盘,(当然硬盘电源线跟数据线要检测好)光驱、光盘后再看看看BIOS有没有设置错误,过后再看看装到哪里装不上,接着取下独立网卡、声卡(集成的话就关闭)再

网友:
检测过不了,遇到问题不多

网友(2009-01-21):
求助张先生!
张师傅 能发个主板开机和关机的时序先后图吗? 真心谢谢啊!!!!

网友:
sata光驱与dos模式存在兼容性问题,无法用ghost装系统

网友:
用ghost上的PE,进PE后再手动用ghost来安装

网友:
打错字了,应该是ghost系统盘上带PE,进入PE后再手动ghost安装

网友:
还有硬盘是否正确识别出来,保证在安装时的读写操作执行。

网友:
我有一次把cpu换掉就装上了,那个cpu用在别的板子上还正常,莫名其妙啊。

网友:
如果是硬盘加密后,也是这样的,用MHDD可以看得到

网友(2009-03-04):
硬盘故障,重新分区格式化!!!可能修复

网友:
硬盘,内存,显卡,还有就是SB,NB问题

网友:
遇到装不进系统的 大多是硬盘问题,坏道,0磁道问题

网友:
电熔爆将,内存不兼容,风扇散热不好等

网友:
应该是硬盘问题

网友:
这问题我碰到过很多
  一般只换个光驱和系统碟子就OK了
不中就监测硬盘去掉,声,网卡等

网友:
CPU 晶振 电容 场管都能引起的

网友(2009-04-04):
有可能是内存条质量太次,跟主板不兼容的问题,还有就是硬盘坏道太多的原因,还有就是光驱或者接光驱的数据线问题!

网友:
装不了系统,遇到几个是BIOS版本不对

网友:
晶振换了有可能会好

网友:
多数是硬盘问题

网友:
以前装过hp的怎么也装不进去 是主板问题  一点也不稳定

网友:
我有过用 DDR333 一条  DDR400一条内存装系统  GHOST过程无事   安装时蓝屏  然后取下一跟装完 OK 在插上拔下的那跟就好了`

网友(2009-06-16):
我碰到的几台机器一般是由于硬盘引起的,重新分区格式化就能安装成功,有的干脆就是0磁道坏了,不能安装。还有就是内存接触不良或内存本身不良引起的。

网友:
硬盘或硬盘数据线有问题。也会导致这样的结果。

网友:
我之前碰到一块双敏的板子,进系统引导就卡在 那里4-5分钟,IDE 80G 换成IDE 20G  OK
1.刷BIOS, 2.SB有问题

网友:
主板装不了系统``数据线和电容有关

网友:
上半年装了一台新机子(全套新的),装好以后,系统怎么装都装不上去,把主板,内存,CPU,硬盘,机箱,电源,光驱全换完了,还是不行,搞了两个多小时啊还没搞定.
后面只有一个东西没换了,就是19楼说的,IDE数据线是坏的,     当时谁会想到新的数据线会是坏的呢?

你们说气不气人.
从那以后,遇到这种问题,我都是先换IDE数据线了...

网友:
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真的很多 我还见过一个C2.0CPU坏了出这个问题 具体是哪里坏 只能挨着测试 装不上系统的真的很麻烦

网友:
先扫描一下硬盘看看有没有坏道,在看看内存,都OK的话就应该要用纯安装版试试

网友(2009-07-18):
我碰到的装不了系统都是硬盘问题多 主板的问题引起装不了系统的我还没见到过

网友:
cpu供电不稳定 。装一半就蓝屏死机了

网友(2009-09-15):
该说的都说了,不过还要看是什么代码,先来点容易的

网友(2009-12-21):
刷把BIOS 把 一般都是那有问题 南桥坏的少

网友:
CPU有故障,也可能会装不上系统!

网友: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