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方正 FG769-XE的17纯平

楼主(2008-06-14):
这个显示器开机灯亮一下,马上灭了,在灭之前快速测量G2 140多V.G1-30多,各组电压都正常.灯灭后,12V没有了,所以行场IC TDA4841PS不工作,它不工作所以行就不启振,灯灭后其它电压都正常的,除了12V,我怀疑保护,换了TDA4841PS,不好,换了高压包,不好,断了场IC,不好,12V的线路加强了电容,不行,线路上我都检查了,找不出问题,后来强行接通,拉了一个12V过来到IC,开机,灯马上灭,但是量12还有,就是没显示,看来强行拉一个电压,不行.我考了数据.不好.问题到底在哪里呢.我对地量12V.发现短路.断开12V到小板的线路,不短,量小板短路.看来问题在小板.我对地量小板的12V,却实短路,我把小板上的都断开,还短路,我于是取下小板量,不短路了,接上去又短路,是不是象管有问题,量一下象管,没有短路,好的.查上去短路,分析电路,这个12V连接到灯丝,所以阻值小,用二极管档量,响个不停.短路,所以觉得12是正常的,没有短路.请各位邦我分析一下哪里有问题呢.我现在想换CPU.

网友:
你说的那个小板是尾板吧,灯丝电阻是很小的 ,不用理会。有可能是行部分有元器件机器保护所致。也可以先测下存储器的2个数据脚电压是否正确,正常应该都有+4V多,如电压过低必须修出来。你既然都胡乱换了这么多元件,在换个CPU应该也不费什么功夫吧

网友:
你说的数据我早到量过了,你说我胡乱换的,我哪里有胡乱换

网友:
修这种故障.首先在指示灯灭了后.1:看一下电源是否有输出.如没有输出.就是电源保护了.这时断开行电路负载.并且对300V电容进行放电.然后再开机看是否还保护.这时就有两种可能.一是负载过重引起电源保护.二是电源负载能力弱引起的保护.2:指示灯灭了.但电源有输出.这是CPU保护了.这时就要分清是CPU电路自身引起的保护还是其它电路引起的CPU保护.首先断开行电路看指示灯灭不灭.如不灭.再断开二次电源.让50V电压直接供行.看这时指示灯是否还要灭.就这样依次缩小故障范围.

网友:
我上次修那方正刷了4种数据(都写是那型号)都不行,第五次刷一下就好了,我是  把存储块换新的后刷的,原块内的数据也不行。建议再刷数据,当然要备份好远来的。

网友:
兄弟,把你的数据给我一份嘛,我想试一下

网友:
型号和你的不一样,我发在论坛上了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6858&highlight=
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