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1后短路吗?(已经解决)

楼主(2008-06-14):
今天见位朋友在修一块板
是462昂达的板
上诊断卡,显示C1然后就不显示了,好像短路了
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
过C1后诊断卡不显示是哪里的问题
[
]
不显示

网友:
不过内存。有很多板子不过内存会掉电保护的,有可能是内存供电异常造成

网友:
内存供电的管测过了,没有问题,我刚开始也是这么想的
以为是供电不良,后来也换了那个管,但还是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压不正常不一定换管就能搞定的!要看各脚的电压是多少再来判断!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听他们说,好像测过了排阻,不过有一两个阻值偏大

网友:
1.25V排阻粗问题也会这样
我遇过好多次了

网友:
换内存槽试过了吗?

网友:
先查内存供电,如有2.5和3.3V为正常。如不正常换供电MOS管或供电八脚管或三端稳压器。
再查内存时钟,如为1.1-1.8V,为正常。如不正常换内存时钟芯片。
如完全正常,量所有AD线对地阻值是否一致。因为AD线是经过排阻到北桥的,先查看排阻有无问题,如无问题,为北桥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