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帽那里一直有响声

楼主(2008-06-14):
显示器工作的时候高压帽那里一直有响声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
高压漏电,用酒精把高压嘴洗洗再换个高压帽就行了。

网友:
清理干净.上些黄油.

网友:
是不是"吃吃"的响声,应该是高压帽打火了.同意楼上的处理方法!

网友:
直接换掉高压包,以免后患

网友:
清干净然后换个高压冒就行了

网友:
最好换高压包,以绝后患

网友:
换个高压帽就可以了,换的时候要把表面清理干静,然手涂点硅胶

网友:
要把表面清理干静,涂点硅胶.

网友:
清洁灰尘,不要上黄油涂硅胶。

网友:
楼主换包呀。可以多收些费

网友:
把高压嘴和高压帽清理干净,上硅胶

网友(2008-12-22):
CRT 17寸清华同方,电源陪分有响声

CRT 17寸清华同方,电源陪分有响声请高人指点

网友:
今天打开一个杂牌显示器,图象也是正常显示,机内有滋滋响声,打开了看,有进水的痕迹,在一看高压帽里面,哇,好厚的一层绣,直接装上,客户拿走了,换液晶的了!哈哈

劝大家别用CPU散热片的硅胶,我用过一次,有漏电!

网友:
高压包打火啊!我见过这个情况啊!高压帽是什么 啊!

网友:
你看看里面有生锈吗!如果有弄好!在看看高压帽有没有破裂地方!如果有可以换个高压帽!你先在里面弄点高压硅脂!看看还打火不!

网友:
学习经验,谢谢楼上的兄弟

网友:
清洗干净然后换个高压冒

网友(2009-04-20):
我的显示器三星997MB,也是吱吱的响,声音大小和主机声音差不多大,拆了高压帽,很完整,两个金属也没生锈,也没有打火烧黑的痕迹,擦干净了,还是响,请问擦干净了涂硅脂涂在什么地方?是光涂胶皮冒还是连金属也都涂上?高压硅脂一般在哪里买?谢谢!

网友:
拿无水酒精清洗下高压嘴和周边,用电吹风吹干,装上去试试,不行就只有换高压帽和卡簧,一般是老化。

网友:
由于老化和长期不清理造成的!

网友:
真服了!我的回复没人管!另发帖子吧!

网友:
清理显像管上面高压口,处锈后,然后换高压帽,否则就是加上高压脂,一有潮气还是要打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