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14):
有一片845GV的杂牌不显示,用诊断卡,从C1直接AA就不动啦.请问是那里的问题,怎么修.
不显示
主板

网友:
呵呵,和我这块主板一样,你上的是2.53G的CPU吧,你把它换成1.7G的差不多就好了。如果还不行,估计BIOS也有问题哦,
看看我的帖: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52049-1-1.html
是不是和我的主板一样呀

网友:
过不了内存,看看电压正常吗

网友:
有没有关BIOS问题啊

网友:
仔细看看北桥边上有个频率跳线,是不是掉了,要不是插错了.我碰到两片板都是这个问题,刷BIOS也没有用.把挑线跳到正常位子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