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14):
客户送来一块775针主板,通电后显示器显示不到3秒左右就自动重起,然后在3秒又自动重起,请问问题出在哪里 请教
显示器
主板

网友:
可以先查一下触发电路,触发排针到I/O和14脚到I/O的线路有无问题.I/O的几个跳变过程是否正常

网友:
还有,有时候能进系统,开始以为是电源的问题,换了电源就进系统了,但设置BIOS后就是重起症状,开机显示显卡主板型号后 就开始重起 反复重起,
这个问题,能是I/O的问题吗,因为这个板子还没有过保,所以也没敢动手,先请教下 维修思路

网友:
先排除散热方面的问题吧

网友:
从BIOS入手,量电压,打阻值,
正常的话,进BIOS把所有的外设芯片都关了重启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