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主板维修书,跑电路时发现电感是通的

楼主(2008-06-14):
跑U供电要没
电路图
,真不知道下面该怎样测量。
跑主板开机电路,顺PW-ON电源脚跑真困难,谁给点一句。谢谢
主板维修

网友:
先明白各种原件的工作方式,简单说是哪里入哪里出搞明白。线路其实很好跑,见元件过元件,见孔在反面。
[
]

网友:
http://hi.baidu.com/zuanyin/blog ... 41401300e928f4.html
这里面有

网友:
感谢热心的大侠们!!!!!!!!!

网友A:
不是通的那就是坏的.一般阻值很小>

网友A:
http://itwx.5d6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