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彩显开关电源启动电路的问题?

楼主(2008-06-15):
各位大侠:
    下图为飞利浦107S76的开关电源部份电路电路图,该开关电源采用的是STR-G5643D厚膜电源IC,220V交流输入电源经整流滤波后输出300V左右的直流脉动电压,300V的直流电分两路,一路经两个启动电阻R939(390K)及R940(430K)加到厚膜电源IC901的4脚中为厚膜电源IC提供启动电压,另一路去开关变压器初绕5脚,从3脚出来后去厚膜电源内置的场效应管漏极.我
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侠:
1、整流滤波后的300伏脉动直流电的电流强度是多少?
2、由于直流电分为两支路,而且这两个支路为并联,因为关联电路各并联支路两端的电压是相等的。所以去两个启动电阻的电压跟去开关变压器处的电压是相等的(300伏),但并联电路是分流的,我想启动电阻这条线路可以用已知条件:300伏电压,总电阻820K(390K+430K), 求出这条支路的电流强度:I=U/R , I=300/820000,所以I=0.3658mA(毫安).我的问题是如何求出这两个启动电阻R939和R940的电压降?
     当然这条启动电路必须是先对电容C910充电,当电容两端的电压逐渐上升到厚膜电源IC的启动电压16伏时,厚膜电源IC才开始起振工作, 我就是想,如果不存在这个C910电容的情况下,当300V的直流电经过R939和R940后,它的电压降是多少,也就是R940与稳压二极管ZD903之间的电压会是多少,应该怎么来求出这个电压?

107S7 66.pdf

网友:
楼上的老兄,你这个问题很有难度啊。
姑且试一试吧,如果有答错请指正。
1、整流滤波后的300伏脉动直流电的电流强度
  这个问题需要分两种情况考虑。电源未启动时与正常启动后带上负载时的情况大不相同,若想通过计算得出,那需要找一些电子技术方面的书籍来查查公式了。
大概的计算方法是,I峰值=(U交流峰值-U电容器脉动电压最低值)/(RNR901?+R电容器内阻)。而计算电容器上脉动电压的最低值需要几个参数,电容器容量;交流电压峰值;负载电流值(又或者是负载的电阻值。由于开关电源输入电压低时的工作电流比输入电压高时要大,这个特性给计算添加了很多不确定的因素,所以计算起来很是复杂);放电时间(这个比较麻烦,即是交流电峰值过后至交流电电压升至电容器最低电压值时的时间)以及计算电容器放电时需要用到的一个数学函数。如果需要测量平均电流值,在NR901~C907间串联一电流表即可。若需要测量脉动电流的峰值,可在NR901~C907间串联一个小阻值电阻,然后用示波器测量该电阻两端的波形即可用公式换算得出。为什么不利用NR901呢,因为此器件是热敏电阻,其阻值会受自身温度变化影响。
2、R939和R940的电压降
  既然已经求出流经此通路的电流值,计算其两端的压降还算是问题吗?提示:串联电路中的电流处处相等。U=IR
3、目前我尚未试过去掉C910会有什么结果,但是IC901肯定会对电路中的实际电压产生影响,除了IC的静态电流外,当4脚电压达到16V后IC启动并消耗较大的电流,去掉C910后IC901将无法从R939和R940处获得启动所需的电流,4脚电压急剧下跌至IC截止电压值,因此很可能会令IC901 4脚陷入自激振荡的状态(未经试验,纯属猜想)所以也就无法去验证计算的结果是否准确了。计算时需要查得IC901的静态消耗电流才有继续的意义。网上找了下,没找到。
  通常IC901的静态消耗电流非常的小,假设将其忽略不计,那么:
一,SW901处在OFF位置时:I串=291/(R939+R940+R917)=0.0003277A,即0.3277mA。此时,UR939=127.8V,UR940=140.9V,UR917=22.28V。由于忽略了IC901的静态消耗电流,ZD903的存在,上述计算将不成立。重新计算,ZD903的稳压值是20V,因此:I串=(291-20)/(R939+R940)=0.33mA,UR939=128.7V,UR940=141.9V,UR917=20-0.7=19.3V。
二,SW901处在ON位置时:由于忽略了IC901的静态消耗电流,所以D912后已无消耗电流的元件,因此:ZD903的稳压值是20V,I串=(291-20)/(R939+R940)=0.33mA,UR939=128.7V,UR940=141.9V。

网友:
TO:"午夜梦回"大侠
多谢您的计算公式:
一,SW901处在OFF位置时:I串=291/(R939+R940+R917)=0.0003277A,即0.3277mA。此时,UR939=127.8V,UR940=140.9V,UR917=22.28V。由于忽略了IC901的静态消耗电流,ZD903的存在,上述计算将不成立。重新计算,ZD903的稳压值是20V,因此:I串=(291-20)/(R939+R940)=0.33mA,UR939=128.7V,UR940=141.9V,UR917=20-0.7=19.3V。
二,SW901处在ON位置时:由于忽略了IC901的静态消耗电流,所以D912后已无消耗电流的元件,因此:ZD903的稳压值是20V,I串=(291-20)/(R939+R940)=0.33mA,UR939=128.7V,UR940=141.9V。
我有一点疑惑:在SW901处开ON位置时,R940处的电压为141.9V,这么高的电压不是会把下面的稳压二极管ZD903给击穿,况且ZD903的稳压值才只有20伏?是不是虽然R940的电压很高,但电流很小,所以不会造成稳压二极管的击穿?

TO:jlhdcwl大侠,谢谢您的解答,但我有点与您的看法不同:
"你的第三个问题,电压不用求,是由ZD903来确定的,这个电路中是20V。C910是滤波电容。"
我的看法是:稳压二极管ZD903的稳压值为20V,但并不代表这条电路上的电压就一定是20伏吧?另外稳压后的电流再经过D912开关二极管时还会有一个0.6伏左右的压降.

网友:
1,141.9V是R940两端分得的电压。
2,在忽略IC901静态电流,SW901处于ON状态时,若把ZD903拆除的话,那么在ZD903两端的电压将为291V(注:在电路中实际测量时会有误差,产生误差的原因是万用表的内阻。测量时291V电压经R939,R940,万用表内阻构成一个串联电路,所以万用表所能测量到的电压值为{291/(R939+R940+R万用表内阻)}*R万用表内阻。)。所以ZD903必然会击穿。流过稳压管的电流I稳=(291-20)/(R939+R940)。之所以要减去20V,是因为稳压管的特性。
3,楼上有兄弟提到ZD903,从实际电路中来看ZD903的作用并不是稳压。当SW901处于OFF状态时,IC901的静态电流及R917的接入,ZD903两端的电压不会超过IC901的启动电压,电源关闭。当SW901处于ON状态时,291V电压经R939,R940,D912给IC901提供所需的静态工作电流并为C910充电。当C910两端的电压达到IC901的启动电压时,IC901启动并产生较大的电流消耗,291V电压经R939,R940提供的电流已经不够用,C910此时为IC901提供启动电源所需的能量。电源正常启动后,T901 1,2脚内绕组通过D911给C910充电并提供IC901正常工用所需要的电流,此时C910两端的电压将升高至32.2V,C910的作用转为滤波。因为ZD903的存在,D912正极的电压不会超过20V,负极的电压为32.2V,所以D912的真正作用是开关。由于D912关断,流经R939,R940的电流通过ZD903回到地。所以,ZD903的作用是配合D912实现开关功能,在电源正常启动完成后,切断启动回路。
3,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之前所做的计算全都是瞎搞,电路中的每一个零件都有自己的作用并对电路产生影响,所以计算时绝对不可以忽略IC901的静态工作电流。正是忽略了这个元件,所以才会得出[SW901处在OFF位置时:I串=291/(R939+R940+R917)=0.0003277A,即0.3277mA。此时,UR939=127.8V,UR940=140.9V,UR917=22.28V]的错误结果,因为ZD903的存在,R917两端的电压是绝不会超过20V的。

网友:
TO:"午夜梦回"大侠,
我这回给您说得有点找不着方向了
1、我一直认为这个ZD903的作用就是稳定启动电压的。所以我一直疑惑,291V这么高的电压经过R939和R940后不是只要瞬间就把ZD903给炸了吗?我就想知道,在刚开始启动的瞬间,加在ZD903负极的电压是多少,这个电压为什么不会造成ZD903的损坏?
2、SW901处于OFF状态时,是不是直接切断IC901的4脚的供电?还是将R917串入电路,来将维持IC901的供电电压进行分压,使其低于IC901的工作电压而使IC901停振?

网友:
1,楼主需要去了解一下稳压管。有R939和R940在,稳压管不会损坏。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25051016.html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37094727.html?fr=qrl
http://www.8ttt8.com/d/w1410.htm

2,电路中有一个很值得怀疑的地方,SW901需要再分析一下。很有可能实际电路中SW901并不存在,又或者并不能起到关闭电源的作用,因为图中有一条跳线J079将开关ON状态连通了起来。需要参照一下实物。在107C6中电源是一直在工作的,开关机只由MCU来控制。至于107S7,我想也差不多了。

网友:
太精辟了!真是学习了!谢谢午夜梦回的分析!也谢谢楼主提问.

网友:
谢谢"午夜梦回"大侠,下面这段文字摘自您指点的百度网址,又加强了我对齐纳二极管的理解:
"稳压管反向电压在一定范围内变化时,反向电流很小,当反向电压增高到击穿电压时,反向电流突然猛增,稳压管从而反向击穿,此后,电流虽然在很大范围内变化,但稳压管两端的电压的变化却相当小,利于这一特性,稳压管访问就在电路到起到稳压的作用了。而且,稳压管与其它普能二极管不同之反向击穿是可逆性的,当去掉反向电压稳压管又恢复正常,但如果反向电流超过允许范围,二极管将会发热击穿,所以,与其配合的电阻往往起到限流的作用。"
现在这对这个启动电路的理解是这样的:

**C910是启动电路的关键元件**
1、由于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的特性,在接通电源的瞬间,启动电流经过R939与R940先对C910进行充电,使C910两端的电压逐渐升高,在此期间ZD903还无法进入反向击穿区,而R939与R940的作用为限流电阻。
2、当电容两端的电压升到IC901启动所需的16伏电压时,IC901开始起振,开关变压器受到IC901的振荡开始高速储能与释放能量,由于电压的自感与互感原理,反馈绕组也产生感应电流,这时C910的角色转作滤波电容,向IC901的4脚接力供电。
3、同时由于反馈绕组的产生的电位高于启动电流的电位,启动电流无法越过开关二极管D912,而反馈绕组产生的电流回到D912的负极后也无法越过D912,它只能直奔IC901的4脚。这时加在稳压管ZD903的电压也使ZD903迅速进入反向击穿区,电流通过R939和R940以及ZD903最后搭地形成回路,这时R939和R940就成为了负载电阻了,自此完成了显示器开关电源的启动。
  说的不对的地方请各位大侠指正!

网友:
C910的确是启动电路的关键元件。
1,当电路中有220V交流电接入时,291V电压建立并通过R939,R940,D912给C910充电同时也为IC901供电。此时的IC901处于低功耗状态,只需很小的工作电流来维持内部逻辑电路与电压比较电路工作。
2,当C910两端的电压达到IC901的启动电压时,IC901全面进入启动,内部的基准电压,误差放大,三角波发生电路,PWM,过流检测电路及欠压保护电路开始工作,推动功率场效应管。此时IC901的功耗大大增加,R939,R940所提供的电流已经无法满足IC901工作的需要,C910对IC901放电以提供IC901所需电流。
3,接下来会有两种情况发生。一,电路中有短路或过流导致T901无法为IC901回馈正常工作所需的电压,C910两端的电压逐渐下降,当降到IC901欠压保护电压值时,IC901关闭,回复至启动前的状态,此时R939,R940恢复给C910充电。在故障未排除前,此过程将一直循环不止。二,电源电路正常,T901 1,2脚绕组在C910两端电压下降到IC901欠压保护点之前感应出足够高的电压并通过D911给C910充电,IC901得到回馈并能继续工作,至输出电压稳定在设定值时,开关电源启动完毕。C910将负责对T901回馈的脉冲电压进行滤波。

网友:
无论开关打向哪一边,关机后C910的电都能放掉。除非IC901的4脚因IC损坏而开路。除了正在正常工作的情况下关机外,C907会造成C910放电时间超长。

对于SW901和J079,
一,整机设计时若用到SW901,则J079不用。
二,整机设计时若不用SW901,那么只需要用J079即可,SW901和R917可省下

网友:
作一个专题讨论这帖子不错.欢迎大家多做一些专题讨论.

网友:
这种芯片好像是受CPU开关、行、场信号通过光耦控制的,我就遇见一台,始终没修好,4脚电压只有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