块ASUS P5G板 CPU电压过高怎么解决

楼主(2008-06-15):
请问一下师傅们,我看了一下COMS里面CPU电压过高 ,开机有时可以进系统但是没一分钟死机,有时卡在LOGO画面。我因该换什么零件?怎么查起?
电压过高

网友:
排除散热故障以后我觉得你应该换主板
如果你想要修主板的话,在你有设备有一定的技术的条件下还必须提供更加详细的数据,这样大家还是能给你一些建议的。

网友:
风扇接触是否良好?风扇工作是否正常??

网友:
先最小化系统 ,再排除散热问题 , 最好吧LOGO关掉 ,这样你就看到卡再什么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