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线定义及驱动板屏接口定义?

楼主(2008-06-15):
请教各位师傅:

我这有一块万用驱动板(3331)

它是32P的屏线接口

但一般屏线LVDS大多都是30P的

在此我想知道板线的接口定义及屏线定义

最好用图形化表示

那样比较容易理解

网友(2008-12-01):
回复 网友A:

1-2脚为Vcc 3.3V;3-4脚GND;5-6脚YOM、YOP,差分信号;7 脚GND;8脚Y1M;9脚Y1P;10脚GND;11脚Y2M;12脚Y2P;13脚GND;14脚CLKM;15脚CLKP;(14、15为信号识别电阻);16脚GND;17-18脚 NC;19-20脚ND。

网友:
32的其实就是30针你自己仔细看一下就明白了!两边的固定脚也算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