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L5/080 小本子,上网蓝屏问题

楼主(2008-06-15):
东芝小本子,有板载内存,开机不上网一切正常,只要一上网,打开网页,1--2分钟,就蓝屏 (都是英文),补焊过板载内存等不好用,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问题

网友:
换个版本的系统试试。。

网友:
我见意你换个网线,换个网络试一下,我碰到过换个网络就好了,后来把网线换了根就好了哦.

网友:
網卡芯片和南橋都有懷疑....

网友:
这个不太好修,把cpu附近的滤波电容换换试试,或者北桥附近的电容

网友:
可能是网卡什么坏了吧

网友:
建议:先找个外置网卡屏蔽,以前的网卡,来判断是南桥问题,还是芯片问题。确定问题所在,进行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