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液晶屏灯如何检测好坏?

楼主(2008-06-15):
如题:请问一下,液晶屏灯如何检测好坏?

网友:
自己做一个测灯的工具,用单灯的高压板一支一支的试!测灯工具在论坛上有介绍的照着做一个,比较简单的!

网友:
如果要确定灯管的好坏,很容易,找个单灯高压条,一个一个地点亮,就可以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