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 显示器白屏

楼主(2008-06-15):
现有一台17 CRT 金长城区1772ED显示器,首先是行幅太大,但图像清晰出现枕形失真。进MENU中不可调整。后加焊行幅管C2026及周边原件,开机出现白屏,无图像显示。按MENU键,无控制菜单出现。
请问各位师傅,这种问题需怎么处理?多谢!

网友:
重新写数据试试

网友:
行幅过大,并且出现枕形失真不可调,重点就要检查一下阴尼二极管是否击穿.
出现白屏故障的检修范围就要大一点了.重点还是要检查视放电路.

网友:
我也有台  清华同方 首先是 水平亮线 了场块后 就OK咯 但是出现白屏 释放是 4863A
换了 还是一样   我正想换色处理 看看呢?   LZ修好后 说一下

网友:
按理说,焊接行宽部分电路不会影响到视放的,是不是楼主在检修中不小心碰到什么地方了?而损坏了元件。

网友:
楼主  你好 你在加焊的时候是不是搞成拉短路呢
   至于前面的故障  他有一个专门的控制管  TIP122  或TIP121  等等
    多半是那个管子不行了啊   你换一个拉    我昨天就修拉一台这样的
你可以去试试   要是OK拉  就给我回个信息

网友:
检查在补焊过程中是事有焊短路的地方.另外长城显示器主板和视放板之间的排线比较容易虚焊.从而引发白屏现象.

网友:
检查行逆程脉冲有没有加到视放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