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屏啊!很奇怪来帮忙啊

楼主(2008-06-15):
以前用的是凯旋2120L-2023L的通用板。因为12V电源插反高压板和驱动板都坏。我用同样的板子代换怎么刷都白屏。怎样解决啊?好急啊!
电源

网友:
如果程序对,很有可能是屏坏了!

网友:
是的换了通用驱动板应该可以解决问题的

网友:
请告诉我屏的型号,或许我能帮你..............

网友:
12v进地,倒霉!照你的检测结果,屏的几率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