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热法排除宏基353不开机一例

楼主(2008-06-15):
宏基353笔记本不开机,待机电流0.04mA,按电源开关无电流变化.有待机电流初步判断待机3.3V  5V正常.拆机检测待机电压正常,怀疑TB有问题,更换后开机试机正常进系统,测试了2个小时正常.第二天开机,又是老故障.TB是全新的,肯定没问题,我估计是电源哪个部分的原件不良造成的冷机不开机,因为测试的时候进系统是正常的其它部分的应该没问题,问题应该还是出在电源电路上.根据以往的经验,我用热风枪开始加热电源电路的原件,用一只手按电源开关,等到我加热到MAX1632EAI芯片的时候,笔记本就能正常开机了.为了确定是这个芯片的问题,我等到这个芯片完全冷却后再开机,又是老故障,我把MAX1632EAI加热一下又能开机,后面把该芯片更换后,故障完全排除.
小结:如果遇到不开机现象如果有待机电流,一般都会有待机电压,如果按电源开关无电流变化,肯定是开机电路有问题.我前面绕了一个弯子,是因为有待机电压就没有去怀疑电源芯片.如过以后遇到类似问题,在按电源开关的同时,检测电源芯片的POW-ON有没有高电平就可以判断是TB问题或电源芯片问题了.

网友:
遇到加热97551的就没有用了

网友A:
不懂,为什么用风枪加热1632就能开机呢?
1632工作条件不是查供电,ON信号,22PIN有供电,21脚就会输出一个电压吗?

网友:
加热法只适用于冷机不开机这个故障,只要是这个故障都可以用加热法来排除故障点.遇到好几例冷机不开机或很难开机的故障,有的是电容不稳定,有的是二极管不稳定,有的是电源管不稳定.....只要判断出是冷机不开机或很难开机,用加热法就很容易找到故障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懂,为什么用风枪加热1632就能开机呢?
1632工作条件不是查供电,ON信号,22PIN有供电,21脚就会输出一个电压吗?

那是因为这个芯片稳定性差造成的,我们平常见过的器件不稳定都是热稳定性不好,也有一部分是在低温的状态稳定性差,常见的是二极管,不加热的时候是击穿的,一加热就正常.这例故障正好是1632在低温的时候不稳定,稳定一高就稳定了,所以用风枪加热后它就工作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