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金士顿DDR400/512双面内存蓝屏,高手给看看,有RST检测结果。

楼主(2008-06-15):
金士顿DDR400/512双面内存蓝屏,检测结果如图。

网友:
高手给帮忙看看。不会所有的颗粒都有问题吧!这种情况到底是虚焊还是颗粒有问题啊

网友:
第3,8颗有问题 正反对应的颗粒

网友:
根据我多年的维修经验,你的问题出在3,8颗粒上,准备同样好的颗粒代换上去试试.
但不一定是坏4颗,有时候换两个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
好的。我明天换那两颗试试看。谢谢了

网友:
正反的第3和8颗

网友:
我把A面的第3颗和第8颗芯片补焊后一切正常!!谢谢各位的帮忙!!!

网友:
颗粒没有坏只是虚焊了真是幸运!

网友(2008-10-29):
內存

哈哈,是正面與反面的第三顆跟第八顆呀

网友:
哈哈,是正面與反面的第三顆跟第八顆呀

yzz163 -3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学习了,实例真好,加深了解

网友(2009-01-19):
一般是没有SPD芯片的那面3和8补焊后再跑一次看!一定有变化的!要是还有就补焊另一面的3和8再不行就先换没有SPD芯片的那面还不行就再换另一面的!!!!

网友:
不错又学了一手

网友(2009-03-05):
新手,看不明白,我要学习啊!~~~~

网友:
又学了一手

网友:
谁知道怎么看RST检测结果是哪个颗粒坏了?告诉我,Q:329804237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