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ACA 073是个什么东东!(IBM X20笔记本主板)

楼主(2008-06-15):
今天接到一个IBM的X20笔记本,不通电,拆机一看,电源部分明显有元件烧毁。
仔细用放大镜看标识是ACA  073可不知道这是个什么元件!有知道的的说一下!
还有我在T20的废板上找到一个外型差不多,标识为ACA  0Z2能否代换!

我用手机照下来了帮我看看!

网友:
产生待机电压的。应该能代。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只要是芯片上标识为ACA的就可以代用,后面三位数分别代表芯片生产的年,月,周。

网友:
多谢上面各位朋友!
我用ACA  0Z2代换成功点亮机器(没有装液晶屏,跟硬盘之类的情况下)
后来把整机全部装好以后再上电,机器直接冒烟!
再拆开检查发现刚代换的ACA 0Z2又烧掉了,(排除未装好的原因引起再次烧坏此芯片)现在手中没有类似芯片,无法继续检修,暂停,等待元件.

网友:
線性穩壓器..........

网友:
估计这东西和主板上的有些可以通用.只是个人看法.也可以去试一下.像这样的情况,估计还有别的地方短路,应该就是在这个块输入和输出的一些地方.你不访先试一下硬盘呀什么的,是不是好的,还有一个.就是屏.那样估计就能判断出大概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
楼主请检查一下ACA Pin1( Vout)负载有没有短路?因为只有短路情况才会出现烧ACA 。

网友:
这是我改的方案,使用到现在都很好,请看图。

网友:
能够修改一套成熟的剑法乃是武功步入江湖绝顶高手的旁证<摘自江山如此多娇>
新潮大侠你的维修水平以为高手之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说说你用2951改的原理呀?看图看得不太明白。

网友(2008-10-17):
LZ,我发现你修改的图与第一张图不是一个机器的,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