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天运V700c.无法开机师傅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楼主(2008-06-15):
我今天修到一台神舟天运V700C.
故障现像是:加电后有时能开机,有时要很久才能开机,只有能开机进系统一切都正常.

          1:有时开机按一下开关就能开机,屏幕就会显示:  如查关了再开机时会开得起,有时候不能就会出现掉电一样,掉电的时候电源指示灯会灭掉.3-4秒自动开机.但是屏幕不会显示,又会掉电.掉电的时候能感觉到时像关机的感觉.自动开机自动关机3-4次才能开机,..     我把电池取掉,用电源故障依旧,用电池也是一样.

网友:
先吧CPU核心IC加焊下 再做下南桥试试

网友:
先吧CPU核心IC加焊下

先吧CPU核心IC加焊下..
怎么会呢,如果真是有空焊呢话,但时进系统一切正常?我进系统之后,我试过,不管怎么摇摆都不会出死机呀

网友:
加焊CPU供电IC!!!!

网友:
你说的不太清楚啊还是你打的错别字比较多啊!围绕CPU修修试试吧先换换CPU再换换供电或IC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