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电路的问题?

楼主(2008-06-15):
我有一片技嘉GA-8PE800的主板.按开机开关没有反应.把主板拆下,插上电电源,用万能表测PW针有5.0V,测晶针也有0.6V的电压.直接用电线接绿线与地就可以开机.按PW可以关机,再次按PW还是不行.请问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
去专题区,看开机电的检查思路.或者在论坛找找.像你这样的问题应该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