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兄弟,你们在维修同行坏件时,怎么收费的!

楼主(2008-06-15):
请问各位兄弟,你们在维修同行坏件时,怎么收费的!
1、液晶一般维修,不换大件 多少米
2、换二灯,四灯,高压条,什么价
3、换灯管什么价
4、换通用驱动板什么价
5、三星非最佳模式(换新MCU)什么价
6、明基通病什么价
7、普通CRT一般维修多少米
8、包高压包什么价
希望大家说说各地的价格,谢谢了。

网友:
果然是“黑马”有道理、有底气、刚直不阿,值得学习。

网友:
支持"黑马思路"所说.(最好是比个人收少点)

网友:
这个要看你所在地区,怎么样了 。
如果有人已经在修了,那就要看他都是什么价。
如果没有人的话,那就看你自己咯 。
我这里是没几家,我是开机不管什么坏了,最低价格100。。

网友:
“同行”这玩意儿,你怎么看待呢?
如果“同行”会修,他不会找你;找你了就按你良心给价——不坑他,更不能亏了自己。

网友:
比正常收费的便宜点就行,我这公司找我,量大,同行一般不找,怕影响自己,呵呵

网友:
给同行不太好做,他最好是让你一分不收,因为他给你拉活,这样的同行没得说

网友:
有时候挺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多?
告诉你把:笔记本属于什么故障的就怎么收费。他就算知道是换了什么就怎么样?检测也要钱的拉。不给钱的话就不拿走,不修的话故障还原就是了(灵活性还原)
像北桥供电要飞线。你不可能只收点铜线的钱 ...

同行搞不好的 加收100元,不然技术就不值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