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ony g420 出现回扫线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8-06-15):
请问sony g420 出现回扫线是什么问题?

网友:
能引起回扫线的 有两种情况
1是 G2电压过高
2是 场上有问题  一般多为虚焊或场块自身有问题

网友:
回扫线故障分析如下:
一:  观察回扫线,如果图像图像亮度正常,但满屏回扫线,说明是消隐电路的故障,查消隐电路.
二:  如果亮度失控且满屏回扫线,查亮度控制电路.
三:  如果只是单色光栅回扫线,查该视放电路及阴极放电隙故障.
四:  如果只是显示器上部有回扫线,查场输出级电路!

网友(2010-03-05):
回扫线从上到下越来越疏,上面大约1.5cm,下面大约2.5cm

21的CRT

网友:
LZ所说的情况,应该是场扫描电路的问题,而且多半是升压电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