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今天接了一台方正E2000的 好像是不过内存 跳7C不知怎 ...
俺今天接了一台方正E2000的 好像是不过内存 跳7C不知怎么问题..

楼主(2008-06-15):
北桥回焊过 I/O也换了 还是不行.. 师傅到底是怎么问题呢 ....
问题

网友:
北桥回焊过 I/O也换了 还是不行.. 师傅到底是怎么问题呢

网友:
你看看 内存供电有么。 你换过内存试过了么。
不行就加焊内存槽试试 。 你最好把供电情况发上来看看

网友:
都试过了
内存换过.内存槽也焊过了 供电2.5V

网友:
换一个W93。。。的芯片就OK。下次这款机器不过内存就换这行了。这是通病

网友:
w93.. 是什么东西啊
是不是 O/I........

网友:
对换电源管理芯片在内存下面的大芯片。一般都行:再不行就刷BIOS了。

网友:
我上次也碰到一台,没修好还给客户了

网友:
刷一下.BIOS吧.看看吧

网友:
谢谢 俺知道了 太感谢了

网友:
换EC吧,就是W83L950D那个芯片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w93是管键盘的吧!

网友(2009-03-20):
这个芯片上哪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