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3 主板 n250dag 的换桥后的奇怪问题,比较奇怪,请都进来看看哦! 已搞定了!

楼主(2008-06-15):
nf3  主板 754接口的,n250dag 的换桥后的奇怪问题.

一开始拿到板后,量桥上边上小电容,桥短路了,应该是桥坏

换了个新桥后,诊断卡一直跑25!而且点不亮,加焊桥!没用!

备份BIOS.网上找了这个板新的A03版BIOS,跟本没用,还是跑25,

后来刷了原备分的这个板的BIOS,发现备份的BIOS坏了!

但竟然点亮了!屏显说BIOS检测出错,让插A驱.....我就于闷了,网上下的又没用!怎么办呢!!

后查了一下,此板用的IO是IT8712F,经查跟承启的NF3比较类似!下载之

刷新后,可以用了!啥都可以用,就是SATA没有!这是承启NF32.0的BIOS,

后又下载了承启NF3 5.0的BIOS,完全可以用了就!!SATA也行了!

我现在用来上网的就是这了!呵呵.

经此一来,竟有诸多不明白,感到很困或,希望高手进来能说一下啊!!!!!!!!!!!!!!!!!

网友:
呵呵,没有人气哦!!!  不过我自个解决了,算是一个经验吧...

原来..捷波的这种NF3板有三种,N250DAG这个是标准版的,N250DAP-VC这个是简化板A,BIOS跟第一种一样, 最后一个板是捷波的N250DAS ,
而我拿的这块应该是N250DAS,不是N250DAG,但板上印的是N250DAg,我被板上印的N250DAG骗了,N250DAS这个是简化版的主板,由标准版三相供电,改成了二相供电,但这个板的图与N250DAP-VC是一样的!这个VC的主板也是二相供电,而且官方网站上两个板都是用这个板的图,BIOs也一样,但是N250DAS   BIOS是与他们不一样...所以才我才搞错了...   以前一直下的那两个的  现在下载了DAS的BIOS,可以用了..很好用...刷承启的BIOS不能正常用的CPU温度.也正常了!

现在想想,应该是这块板以前的主人,把上面帖在N250DAG上的纸标签撕掉了.所以才造成了这么多的麻烦....我想,上面帖的肯定是N250DAS! 而且这板我拿到前肯定刷过BIOS,而且也刷的是错的那个!所以我刷前备份的不能用..

网友:
搞了半天还是BIOS没有刷对的缘故!呵呵!所以对于BIOS要格外小心才行,一不留神成千古恨啊!

网友:
咳,咳...哦的天哩!  一不小心成批判典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