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SDM-HS75无电源

楼主(2008-06-15):
有台SONY SDM-HS75无电源,拆机测电源板5V和12V正常,控制面板电源开关键有3.3V电压,但不能开机,,,,,给位给予指导啊,,,,,急,先谢谢了!
:@ :@ :@
控制面板

网友:
断掉控制面板的线,短接开关针,看能否开机以些来判断是否是控制面板的事,还是驱动板的事

网友:
断掉控制面板的线,短接开关针,看能否开机以些来判断是否是控制面板的事,还是驱动板的事非常同意你的意见

网友:
我对二楼的意见小有不同(当然,不是针对人,只是以机型而论,不要误会),SONY的机器按键电路一般情况下采用电压差分输入,不是对地的那种,所以,拆掉按键不一定能正常开机,如果不能确定按键是否存在问题,不如就换掉试试算了~~~~

网友:
是驱动板的问题,我已经更换过驱动板了,但是驱动板我修不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