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红叶里面的HMDD检测不到硬盘

楼主(2008-06-15):
用红叶里的MHDD为什么检测不到硬盘.硬盘为IDE接口.20GB

网友:
硬盘要插到主IDE口上!和光驱换一下位置!如果还不行!就是硬盘跳线!跳到主盘!(硬盘上有说明!),再不行!那就送修吧!

网友:
跳线不对的话 是认不出来的

网友:
对呀 我就是跳从盘后才出现问题的  最好是主盘  HMDD不认盘 除上面原因外你要注意 是不是分区表坏 硬盘主引导坏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