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550(Acer 7254)不亮

楼主(2008-06-15):
有一台DELL E550(与ACER 7254相同),不亮,测G1电压为-180V,显然是亮度控制电路有问题。对照下图说明。Q217的C极电压也是-180左右 ,把Q217(BF422)取下后能亮,也能调 ,不取Q217时G1电压不能调 ,代换Q217无效 ,代换Q217无效 ,D204也代换了的 ,把ZD204,D204,R236这三个任意取下一个Q217的C电压都是-50V左右,因为这时的电压是从R242、R247来的。这时能度,亮度也可调,只是亮度调节的幅度不大,亮后观察图的质量也正常,只是整个图向右边偏,通过按键调到合适位置后,就暗下来,测G1电压在-50V左右没有因为调位置而变化,无赖把加速极(G2)电压调高后,看到的是白屏(感觉象是把对比度调小到了0),这时把图向偏 右方向调回,图又出来了。第二个现象想重写个EPROM数据,可是没有找到。请问:现象1(黑屏),Q217这一支路的故障在哪? 现象2与数据的可能性有多大?

网友:
第一个问题已经解决,是C214的问题。可是第二个故障仍然没有排除。

网友:
第二个故障应该是行中心电路影响ABL电路从而影响了亮度.你可以测一下在调行中心的过程中ABL电压是否在变化.

网友:
版主,谢谢你的回复,我认为你的析有点不对,故障是这样的
引用 网友A:
.......只是整个图向右边偏,通过按键调到合适位置后,就暗下来,测G1电压在-50V左右没有因为调位置而变化,无赖把加速极(G2)电压调高后,看到的是白屏(感觉象是把对比度调小到了0),这时把图向偏 右方向调回,图又出来了。
,如果仅仅是亮度暗下来,我调高加速极后,应该能看到图,但是这时是白屏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是不是说图像在左边会有一条垂直的黑带不显示,而右边正常.如果是这样查行逆程脉部到视放的电路吧!

网友:
回5楼,不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