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ltc1628问题

楼主(2008-06-15):
谢谢问一下 笔记本在待机状态下 ltc1628 上下管有没有输出阿 还是要在开机状态下才有输出阿?
现在我测出他的vout有3.3v 但是上下管都没有输出

另外笔记本一般有几组待机电压阿?是不是由1628提供的?
谢谢

网友:
有人能帮忙吗 ,谢谢阿 实在搞不懂~~

网友:
系统供电芯片1628产生只3V 5V电压17和16脚,没有5V的话换个1628试试,或者查5V周围电路。
不行就换电源管理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