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40G硬盘清不了还原精灵

楼主(2008-06-15):
知道密码卸载无用,低格,MHDD里ERASE,PCI3000里通用程序格式化,ERASE.三星专用程式里无低格.哪位高手有高招清除?

网友:
碰到很多三星都是这个问题   磁头问题不能写东西进去了

网友:
我看GHOST就能破解

网友:
用系统里的"计算机管理"程序清除

网友:
好像是写磁头损坏造成物理只读了

网友:
换板,用3000修改下序列号看行不,不行就仍。

网友(2009-06-02):
应该不是还原精灵的问题吧,应该是物理故障了,是写不进数据了吧

网友:
呵呵,楼上的你们用过还原精灵吗?在这种情况下对整个盘进行格式化,它就不能起作用了,但你现在还不能再次安装还原精灵,不然它会提示你已经存在了,拷贝一份你以前安装的版本,然后在安装文件里有卸载的文件,运行它,然后重启就可以了。最后是已经安装XP或其它的操作系统了,在操作系统上运行卸载的文件。百试百灵,爽!!!

网友:
估计是写不进去了,还没有这么强的还原精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