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酷鱼四硬盘有红绿块,怎么修

楼主(2008-06-15):
用MHDD ERASE擦除不掉, 用PCI3000怎么修, 知道的,请指教下
硬盘

网友:
跑SELFSCAN 酷鱼四的成功率很高的

网友:
怎么跑SF啊,可以说下吗

网友:
接COM口
输入指令N4,,22
CTRL+T

网友:
这么好修的盘都不会搞还是不要去修啦,只会越修越坏!你去买个COM口线再认真去论坛潜水再来发问不迟!

网友:
接COM口
输入指令N4,,22
CTRL+T,
以前刚开始学我也是这样瞎蒙修好 了一个。

网友:
请问为什么在U6DLE下不可以识别这种盘叱?

网友:
只能做校准了,红绿块要从4开始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