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液晶问题

楼主(2008-06-15):
今天收到两台17液晶,都是开机后指示灯一闪一闪的,屏不亮一台屏一亮就灭,12与5V的电压正常请教这个从哪里检查,谢谢

网友:
为什么没有人回答我呀,帮助我一下呀

网友:
你应该告诉大家,你的显示器是什么型号.什么牌子的......驱动板什么方案.大家怎么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