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P的AGPEND是什么信号啊

楼主(2008-06-15):
请问大师,AGP的AGPEND是什么信号啊(某网上实例发现),在书上没找到

网友:
请给出相关链接,对照引脚图没发现此信号脚存在!

网友:
我手上的AGP资料也没有此信号引脚

网友:
“MSI-6712主板插VGA无复位维修一例
此主板故障为不插VGA的话可以正常跑码,但是如果插上VGA卡的话,就会单步卡(编者注:一种专业Debug卡)。跑单F,即全板无复位。开始以为是VDDQ电压的管子不正常导致加上显卡后VDDQ电压被拉低,导致北桥无法工作,引起单F。不过更换管子后并无效果,后来又更换了AGP槽。还是没有作用。后来仔细想了一下,只有插VGA的时候才会有跑单F的现象,所以判定与AGP方面有关。后来查询电路图,发现Q30管子不正常,有轻微击穿的现象。Q30一端是3V电压,一端是AGPEND,另一端是通往南桥,MS-5的SUSB#信号。此管短路后,当插上AGP显卡时,3V电压便通过AGP卡,直接与AGPEND相连,导致SUSB#信号不对,以至南桥工作不正常,引起全板无复位,更换后OK!”

网友:
似乎明白了,可能是AGP GND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