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到想吐的几个6E盘,请大家帮帮忙.

楼主(2008-06-15):
收来十几片6E的盘,一部分是一手,有几只是被人动过的.
      搞了搞之后,发现了一个问题:不管是EA0还是590的都开不起SF,想从C开也开不起,一般是开两个小时左右停.应该是第二个0038那里死掉了.没有一个盘能从C跑成功.从A开SF,有些就在第一个0038就停在373,有些是在第二个0038或是007D.换了好几个流程,都是一样.也试过换了换成功跑完SF的盘(效验都一样的)来跑,一样的结果.是不是真是头有问题了?这几个跑不出来的盘应该都是没有被人动过的.

搞不懂,为什么从C跑一个都跑不成功,当然固件检查都是全好的.
以前修的6E盘好像从C跑成功的机会还是比较大的.

   现在打算:
1.想换板来试试看行不行,唉,真的修得让人想吐.

2.想把C的固件全换来跑,可行不?记得以前看过好像说C区的固件是不能动的,不知是真是假.

请各位指点下迷津.或是有什么其它的好办法来修.

网友:
你还没了解6E盘的真谛,修法自然复杂,可以说6E很好修的,关健你要搞懂模块,然后运用工具来加载相应模块,全换模块也照样能SF完容量不减!
现在修盘核技术已经不是秘密,只要你在网上花点时间去寻找,就能找到相应的答案!
建议看一下这篇硬盘转转写的文章!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43147-1-1.html

网友:
非常感谢心明眼亮的教诲.

跑不过SF卡在373这个问题网上找了好久,找不到合适的答案,能否指点下?

网友:
出现373,肯定是固件有问题,模块出错,但要了解模块的关系与正确与否,不是一时半刻就能学会的,只要你多去观察总结,你就能修盘了!
首先,你这样的盘肯定是换过固件的,可能检查全好,但那个模块内容错呢?
读写模块稳定否,一步一步去寻找答案.
各人修盘的思路不同,乱搞一通有时能修好盘,但你掌握了怎样修呵呵就简单啦!

网友:
再次感谢心明眼亮的热心帮助.

盘读书固件是稳定.

你所提及的模块关系,主要是指哪些模块间.我只知道37里的P表长度和18里实际长度.

能否留个Q,虚心请教.

网友:
还有一点也想不通:如果A的固件换过,那从C跑SF照理应该可以跑得过的啊.

网友:
检查下固件区有坏道没有 固件区有大量坏道=白跑

网友:
其中一只今天搞好:跑到第二个0038卡死在373,用ISA的写回原来的固件,用MRT检查了一下发现DATA COPY0坏了,修好了回写,全盘ERASE,OK.一个绿点都没有.

心明眼亮说得对,卡在373是固件的问题.

网友:
是的6E 的盘是单头盘好修的很。我一般用XLY搞定的,得检查固件区有没有坏道,以前用ISA ,PCI搞MT盘没有那么方便。还是XLY方便些,修WD用PCI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