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9NPAI跑C1(已修复)

楼主(2008-06-15):
今天接到两块主板,故障跑C1,已经测试内存电压正常,刷过BIOS,由于今天太忙,没有时间去仔细测试,估计可能是通病,希望维修过此板的老手不吝赐教,因手头没有939CPU代换,以前曾碰到此故障为座虚,但这次怎么压都不过。

网友:
再次给大家报告一下,好像系统总线电压2.2,上内存等于内存电压2.56

网友:
不知道内存的所有工作条件都满足了没?

网友:
多数应该是CPU座子虚,因为939内存控制块已经集成在CPU里的了。

网友:
看看32.768有米有问题

网友:
现在板子数量已经增加到5块,由于这两天忙,没有时间深入,故障全部一样,都是c1,手压座子没有任何结果,太用力就会发现复位灯常亮,难道是重度虚焊。希望接着讨论。

网友:
个人感觉是座子出问题了!
939的座子和桥容易虚焊,用阻止法排除一下!

网友(2008-12-22):
这个帖子好久了,没想到还在,最终我是加热桥解决的,一共修了这种板子将近40块,挣了一台预热台钱,还买了一个8305的风枪,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
co才是座的问题,跑C1跟座绝无关系。

网友:
我前2天还修了这个板子往巴的3台,说报警走C1,听飞翔说修NF的板先焊桥容易空,我上手就按桥的风扇,OK,桥的风扇快转不动了加油,估计也和风扇有关系容易出问题。

网友(2009-01-25):
此板就是风扇易坏,散热片太小!芯片易空焊!

网友:
桥空焊,导致SM总线信号不良,所以内存不过。

网友:
单桥。不过内存。先查内存基本条件再就桥了。。

网友(2009-03-03):
是呀!AMD的单芯片,基本条件正常的我都是要回焊桥的,修复概率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