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无待机电流,但能开机进系统,

楼主(2008-06-15):
今天接了台T41. 症状:待机电流为0,用电源能开机。电池不能开。用电源和电池时跑到49后就掉电。后换了3806和边上 一个小电阻后能同时开机,电池也能放电。显示充电但充不进去。

网友:
没待机电流能开机的情况我遇到过  检查PMH4的25 26脚是否有波形 正常是有的  没待机电流时是没有的

网友:
IBMT 4系列中的充电芯片ADP3806芯片坏的多,请更换芯片试试。

网友:
3806换过了两个了。结果一样。

网友:
3806边上左上有二个外形类似三极管的MOS及一个二极管换掉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