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53df的机子无菜单显示

楼主(2008-06-15):
该机图像显示正常,按面板的按键都没反应,无菜单显示。打开机壳测按键电压正常为5伏,按 键也是正常的。望各位师傅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1.查OSD字符产生集成电路
2.查收入到OSD字符产生集成电路中的行/场逆程脉冲是不正常.

网友:
查KB2502的31脚有无5V若有查HV信号是否正常及3脚有无振荡信号

网友:
换菜单IC

网友:
没有菜单显示.按键功能是否正常.比如亮度加这些键是否起作用.如不能起作用微处理电路问题.可换更换ROM资料.如能起作用.那就只是菜单显示电路有 问题了.检查视放板菜单相关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