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00的主板加电后中间灯一直闪,什么问题哦,

楼主(2008-06-15):
今天接到一个D600的主板,开机后中间灯狂闪,但就是不亮,内存,硬盘,等一些东西都搞过了 ,还是不良,请高手指教!! :'(

网友:
内存槽或北桥  中间灯闪一般是内存没过

网友:
必然是內存.........

网友:
我内存搞过了啊 ,没什么变化啊

网友:
内存糟加松香水,大口进风枪,加焊吹下

网友:
这个方面的 我都搞过了,还是 不行,我再搞下吧,谢谢了。。。

网友:
网卡的问题
   你把网卡加旱或者坼掉应该可以

网友(2008-08-26):
排阻有问题!

看看内存槽边上的那些排阻吧!上面的是10欧姆的!下面的是56欧姆的!这些都容易老化!还有就是键盘接口下面的那几个也会有问题!量量看!也许有帮助!

网友:
内存没过,一般槽子和旁边电阻问题多点

网友:
内存没过就是中间灯闪!重点查这块!

网友(2008-09-30):
这个应该补焊下内存槽子就好了 这个机器北桥一般不坏的

网友:
没检到内存.按上面说的办.做北桥前先刷下BISS.BISS程序有问题也会不过内存的

网友:
补焊一下显卡试一下,这个问题我修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