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acer显示器,玩游戏屏抖!那里问题啊!(不做维修,退回客户啦!)

楼主(2008-06-15):
开机进系统一直点着没有事,玩一个小时左右的全屏游戏就抖,

退出游戏就好点,抖 的不历害,一会就好啦。

有人指点一下不。谢谢。

会员708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具体要看是背光抖还是图像抖。背光抖就检查高压和灯管。要是图像抖就查驱动板。还有就是看看电源部分供电是不是稳定。

网友:
感觉抖的时候 里面的图像感觉是正常的,好像是图像上面有层东西在抖。

如果供电问题的话。是游戏过程中……  显示器的电压会变
                          不打任何东西的情况下就不会抖

网友:
为什么时候不拆开看看呢?应该是电容鼓起来了吧!!!!

网友:
拆开看了。没有任何外观上的问题。

网友:
电脑的显示器应该设置在75HZ以上看看效果

网友:
不会吧设置在75以上那没有了,没有办法显示了吧,液晶哟

网友:
高分屏就是要刷75~~~你试试..

网友:
我就修了一台14.18的晶振坏的,也是抖屏

网友:
液晶不要设70或75或更高.有些会不显示的.
就是显示也是图像IC做的处理,并不像CRT一样真实显示是这个刷新率.

液晶还是设60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