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ZE2000问题求救,急!急!急

楼主(2008-06-15):
我今天也碰到一台HPZE2000
笔记本
黄灯一直闪,电流从0.4-0.45一直跳,当时怀疑CPU供电IC脱焊。CPU供电IC电源IC都加焊还是一样的问题。
测量CPU电压只有1.0V,不装CPU有1.3V。其他电压5V 3.3V 2.6V都正常。
哪位有修过这样问题的高手指点指点
笔记本

网友:
换一个CPU或CPU供电IC试下看

网友:
CPU和功电管的换了,还是不行。那位大虾有修过的帮忙给点思路

网友:
我有一HP DV1000,上電就掉,CPU供電沒給出來,1907A換過無效,現象不如這個,請給點思路吧

网友:
我现在也碰到了,郁闷的,
就是电流基本上跳在0.5A左右,。

网友:
这台机现在还没好,哪位高人有修过啊,帮忙给点思路

网友:
我的好了,拆开清理了一下,CPU拔出再插进,就可以了,

网友:
明天我也试试

网友:
今天这台机器就来返修了,看来不是这个问题估计是哪里虚焊了

网友:
呵呵!~我修HP的本本比较多,一个月有500多台,这种故障一般是内存电压IC坏或者板上有MOS管击穿

网友:
兄弟,能帮看下CPU供电MAX1544的第七脚OFS,接的二个电阻分别是多大呀,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办法帮你了,早还给客户了